SONY显示器,真的让人头疼(终于修好了)

楼主(2008-05-13):
接收一部SONY E220显示器,故障是能开机,有图像,但是高压包处有异响,十秒钟后保护关机。
拆机检查后发现机子大部分都被动过,有些线路改过,加过几个元件。我接收后,拆掉行管,换过3842后接灯泡,灯泡正常亮了,查电压基本都正常,但是电压210V左右,因为没有图纸对照,所以试了一段时间后没事,把原来多接的元件全部拆掉,接显像管后开机,几秒钟后,行管击穿。。。。。210V的电压正常吗?
我水平不高,除了技术外,重要的是要有耐心。。。。。
此机HV ADJ阻值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
二次升压电路即行供电电压形成电路由高压包的一个线圈(经整流为直流后)取样,若取掉行管将致二次电压过高,210V为失锁电压

网友:
从变压器出来就为210V了,此机有高压独立电路,用的是3843集成块,楼上的还能解释清楚点吗

网友:
我是接了行管开机就挨的,难道原来的改动是高手改的吗?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
如变压器出来即210V,别的电压都正常,则由3843将210V降压后为行供电,亦需取样-,查烧行管原因

无图不详,自己细查

网友:
高压包开关管D极电压为180V左右,偏转线圈是由行管负责的,高压包由3842负责的。虚焊已经查过,无图的确比较难确定

网友:
昨天没发上去,你看是这个图吗 SONY

网友:
谢谢楼上的好人,但是经验值不够,无法下载。。。。。。现在拆了行管,发现C极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经过与美格显示器图纸的对照,210V电压完全符合,所以行管不应该是过压损坏的,应该是本身质量问题,或过流损坏。

网友:
经验不够,图纸下不了,郁闷

网友:
我的经验值达3了,为什么还是下不了啊???????

网友:
高压包处有异响。。。。?说明行电路负载过大,应检查行部分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限流电阻 滤波电容 降压管 行管全换了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哪的限流电阻???

网友:
今天对照图纸发现B+管9634击穿,用634更换后,D极电压还是200V,图纸标的是98V,是何原因?

网友:
你換錯了!;9634是P溝管而634是N溝管。

网友:
真的吗?就差一个数,怎么就差别那么大的啊?图纸上是9634,但是底板上却是J585,晕了。9634和J585一样的吗?

网友:
今天用J449换后,灯泡没有那么亮了,感觉正常了。。。。。

网友A:
请问各位高手J449可以用什么代  它坏了会烧行管吗?我有一个17''MAG的,开始行偏转有虚焊,不上虚焊换了行管又烧,最后发现行扫描电路中J449也被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B:

7楼的图纸很管用!!!

网友:
降压型的电路板如果行管烧的话,调整管也会跟着烧

网友:
SONY显示器是真的让人头疼的啊!我也怕怕的!

网友:
今天上机了,故障又回到以前的一样,开机后,包有吱吱的响声,10秒钟后保护关机,难道真的是包坏了?

网友:
索尼的机子是比较难修,电路设计的较多完备
楼主找下图纸慢慢修,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看来真的是包有问题了,无法代换了

网友:
陷入绝境。。。。。。。。。。。。。。。。。。。。。。。。

网友:
修不好就不服气?精神可加!其实SONY的显象管很容易坏,拔掉管座在灯丝上加
6.3V电压,再测G1到三支电子枪有没有电阻??没有电阻显象管就坏了,电路板
换什么零件,测什么电压都没有意义。

网友:
因为 HV ADJ可调电阻已经被动过,所以不知道对电路有没有影响,包暂时找不到

网友:
胡文呀!你的图纸真多呀,我上次也是你提供的!真是很谢谢你喔!

网友:
想不到出现转机了,经过努力,现在能正常开机了,包也不再响了,但是又出现了满屏蓝色,检查后发现视放块可能出现问题。明天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
谢谢你的肯定,其实我图纸不是很多,只是尽力找一下,这是应该的。论坛里图纸多的人有的是,只是他们忙,顾不上。

网友:
还真的很感谢楼上的兄弟提供的图纸,不过图纸跟实价有些出入,特别是视放板,我这块用的是LM2415的放大块,而图纸上确是BH****的放大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J512代替的,用9634也行的

网友:
经过对比,不是M52743的问题,应该是LM2415T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高手J449可以用什么代  它坏了会烧行管吗?我有一个17''MAG的,开始行偏转有虚焊,不上虚焊换了行管又烧,最后发现行扫描电路中J449也被击穿

j449可以用J512代换,J512的参数高于J449.一样是P型场效应管

网友:
确实是不错的图纸 我顶

网友:
今天换了LM2415T,结果还是老问题,看来还是M52743的问题?

网友:
在更换了M52743视放集成块后,色彩正常,成功修复此机。。。。。。。HV ADJ调整还有诀窍,低了无法显示,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洋垃圾,头很痛的,拆装也麻烦,一般我都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