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ibm高手

楼主(2008-05-13):
我有一块ibm IC35L060AVVA07-0的盘(VA30A52A), 通电敲盘
写入VA20A52A的NV-RAM后不敲, 研判是主头坏了, 请教一下高手,
接下来是写入VA20A52A的ldr和所有固件吗, 还是主头坏了ibm的盘就不能修了, 先谢!!

网友:
再请教高手一下, IBM主头到底能不能砍

网友(2008-09-01):
IBM是可以任意头做主头的
头可排序

网友:
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