荞麦皮作品:不花一分钱,修复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问题

楼主(2008-05-13):
不知道怎么引用不了QQ空间的图,看详细的图片到这里看吧!http://user.qzone.qq.com/451553709

日前花了100元淘了一块4400ma有问题的华硕笔记本电池,
  是M5000  ,M5200N ,M52N,M5600N,M5N,M5  ,5000 ,5200Ne ,S5200N  ,S52N, S5N,S5Ne,W5000,W5600A ,W5A等系列通用的电池。
  收到电池后立马插上笔记本,充电指示灯亮,但是过了一晚上,指示灯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运行BIOS里 Battery Calibration(电池校验),还是一直充电不停,3小时后,彻底绝望,强行断电。
  难道我这台大难不死的笔记本充电电路坏了?用替换法倒是最方便,但找不到相同的机子或电池,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 ... d209d933be252dda056

  还是想想其它法子,先下载BatteryMon测试吧,先用表测电池电压为11.1V,正常的。软件测试结果发现放电正常,但是充电有问题,故障表现为刚插上电源时能充电,充电电流有2.5A左右,但过了30秒左右充电电流为0,同时在笔记本的电池正极接头上引出了一根细导线出来,测停止充电时电压有12.5V,看来笔记本充电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还是电池的原因。但是充电为什么会停止呢?
  由于笔记本充电不能直接监控充电电流,于是找了一个电瓶外接充电,通过万用表10A电流档直接接入电池充电,起始电流1.8A,随着电池端电压升高,电流逐渐慢慢下降,然后稳定在1.25A左右,过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发现没有充电电流了,看来判断没错。就是电池问题。看来电池开膛破肚是免不了啦。

  为了保护电池的外观,拆得时候是小心翼翼,还不能用刀来撬,只能用刀片插在缝隙里,用榔头敲,把四边的接合部分全部敲开后就可以打开外壳了。注意把握好力度,不要把电芯给切开了,最好是用没有刀锋的钝刀片。我用的就是图片中那片旧的刀片,短的容易敲开。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 ... 0472045e6b8a3edcf5b

  打开外壳后,电池使用的是3串2并6芯的三星18650锂电芯,用表测电池芯的电压,发现有一组并联的电芯电压异常,其余两组电压都是3.7V,而这个则是4.17V,已经充满了。难怪充了一会就会停止充电,原来保护电路监测到其中一组已经充电饱和,虽然其它两组还是需要充电,但是保护电路没有均衡充电机制,必须停止充电,否则会损坏这个已经饱和的电芯。

  下面图中就是2节一组,3组串联的电池。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 ... 10e568a3ede5dd2dd70

  好了,现在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的电芯了,既然它电压比别的高,那我就给他放电吧!焊上2根导线到电芯两极(注意:是这个问题电芯的两极),接入到电池容量测试器,设置放电终止电压3.5V和放电电流500ma,然后开始放电。有条件的最好接入单节锂电芯的保护电路,以防万一。图片就是串口电池容量测试器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 ... 7063ccd73b9ed891fcc

  放电完成后再装好外壳上机作电池校验,哈哈!这次充电就ok了。充电完毕后再测量每组电池的电压,发现放电多了点,这组电压比其它两组低一点。看来放电量很难把握。
既然放电量把握不好,那咱就给每组电池都充电,这样就不会不准了吧!立马就找了一个手机的座充,然后一组一组的都给充满了。
  下图正在给中间那组电池充电中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 ... 74e4d3045c446ff142d

目前使用电池开机上网发帖,一共使用了2小时40分钟,放电电流1.3-1.8A之间,实际容量3900毫安。
  秀一下以前DIY的摄像机电池,用诺基亚3210手机电池壳改造的外壳。可惜做太小了点,方形电锂电芯充饱后会膨胀,现在打开外壳用胶带胶着用。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 ... ec2ca67c5947faf2ac5

根据最近多次使用,发现这个电芯的自放电率比其他2组要低,而其它2组电芯的自放电率则大些,导致充满的电池在存放过程中其余2组电芯容量减少。日积月累,导致电池组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
不可取,三组电芯已不均衡,不久必坏,故障如前

网友:
是啊!不过自己用的,大不了再给他重搞一次。

网友(2008-07-24):
回复 网友A:

电芯老化我用手机电芯代换效果不错.

网友:
学习了,我下次也试试,

网友:
不可取,容量不同,老化的非常快。
出现容量下降的电池要把全部电池芯换掉。
更换之前要对新电池芯进行配对,新的也不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