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1L开机死机

楼主(2008-05-13):
开机 第一屏幕 DELL图标处 下面读取开机自检进度条 还没走到1半 就死机
请问能是那里有问题 帮忙分析下!~~
DELL

网友:
你内存:和别的自检走完了吗?

网友:
加电能开机,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呵呵。
死机,说明CPU、内存、北桥复位有问题。
理由:初始化失败。

网友(2008-11-27):
南桥会不会有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DELL几个灯怎么闪的,说一下

网友:
开机了,应当不用看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