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毁

楼主(2008-05-13):
多块斯巴达克845PA的主板,一通电靠近辅助电源的MOS管的温度就开始升高,能点亮!电源换过,MOS管换过,电容换过,就是没有换PWM,但奇怪的是PWM没有找到,可能是我水平比较低吧!请问高人什么原因?

网友:
辅助电源是哪里?小4PIN?
温度高有没有换大功率管子?还有PWM也要换

网友:
一般凡烧过1个以上的MOS管的,最好连PWM一起换。PWM很好找啊,有的可能让CPU固定支架挡上了

网友:
对,是4PIN的+12V辅助电源,斯巴达克主板型号一摸一样,布局一样,但是开关场效应管有的就不能代换,有的就能代换(不同牌子的管),真不知道厂家搞什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电流过大,
是一组过烫还是所有的管都烫,一组的话看是否PWM信号输出有无杂波,有无掉件,
所有的烫查一下PWM主芯片上的各电压,尤其是补偿电压是否正常,
一般换PWM主芯片即可.
PWM部分坏维修方向。
   1、  观察每个PWM IC和PWM MOS管是否烧毁或发黄,闻一下有无糊味。
   2、  量12V、VCORE是否对地或短路,阻值大小是否正常。
   3、  量每个小电阻(0欧 2.2欧4.7欧10欧)有无烧毁或断裂.
   4、 确保每个PWM IC和PWM MOS管没有空焊,可用镊子轻点拨一下。
5、 确认每个MOS管的左边的管脚是否和PWM IC 薪片连接良好。
上电后
6、        量12V 有没有进入PWM IC和PWM MOS管(12V转VCORE的那些),摸一下有无发烫。
7、        每个MOS管的左下脚有无PWM(波形)输入。波形输入形状是否正常,各组波形是否相同。
8、        如没有PWM信号输入,量PWM 主芯片上的12V有无进去,
9、        ISEN是否正确,ISEN上连接的电阻,电容比较容易坏,用万用表打到20K-200K可以量。VID信号

是否正常(对照好板),
10、        VCORE修好后应多量几次,确保每一组VCORE波形都正常(平滑无斜波),没有特别发烫的地方。

先用负载上电多一点时间。
11、        VID的电压状态也会决定是否可转出VCORE(例如VID全为1。不同的芯片有所不同)
12、        可以从MOS管的GATE极电位来确认是否有过流和过压产生。(如上管的GATE极为低电位,下管的

GATE极为高电位时可能有过流、过压产生)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啊,呵呵,专业

网友(2009-10-02):
实在找不到PWM就在MOS管上加个散热片然后挂个小风扇上去,我试过只要温度上不去就能一直用下去。不过这办法只能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