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杂牌865GV主板.能运行就是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8-05-13):
有一杂牌865GV主板.能运行就是装不上系统.

十万个V什么 -10 都中级会员了,发帖还是这么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一下吗?
怎样运行的。

网友:
其它都正常就是装不上系统.要是硬盘有问题自然不会怀疑到主板.其它配件都换过.

网友:
LZ说的“水”话连篇,连个简单的检修过程都没有。

网友:
装不上系统XP,可能是主板上的IDE  接口故障,打AD值试检修,

还有可能性是南桥故障。

网友:
楼主也是的玩电脑也玩了蛮久了吧
机子能亮说明除了硬盘之外的部件都正常,还有就是换个数据线看看

网友:
我主要是白天在店里太忙顾不上每个件都去测试去.我是做二手电脑的.只是这块主板客户点亮拿走又回来说装不上系统.我以为客户技术问题.又有人要拿走了半天后又拿回来说装不上系统!这块主板在我这放了三四天了有两个客户都拿走又拿回来说同样的问题我郁闷.我只是问问大家一般是哪块的问题.不好意思本人太忙有些问题没时间想得太多.我晚上还得去收网吧呢.

网友:
主板的BIOS 能找到硬盘么?没这个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