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一种病

楼主(2008-05-13):
我修过华硕P4266一种主板,反复走C1-C2-C3-C5-05-0B,我换过晶振,换BIOS,我还怀疑是时钟IC坏,没有IC换,但是有时可以显示。

网友:
这样的情况也时候也可能是I/O的问题!有碰过

网友:
在这个时候要看和他联系 的一些小的三极管B!

网友:
但是这张板的I/O:IT8708F-A,我换过,没用。

网友:
可能CPU座空焊了!!!!!

网友:
循环代码大多为 I O 芯片损坏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再排队内存槽的故障吧!

网友:
换内存周围电容试下.再换内存的供电管,有些供电管测不出问题.但是就是有问题.3055就是个明显例子,再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