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一下是CPU部份还是内存部份的问题

楼主(2008-05-13):
主板检测卡显示C0
上CPU假负载上测核心电压为0.95V,时钟复位正常、假负载上标的四个参考电压测试点只有一个有0.7V。
上真CPU核心供电是1.48V。
内存供电2.5V、1.25V与四个时钟正常
请问高手我这个是CPU那部分问题造成不过内存,还是就内存部份问题?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现象补充:板子型号是升技  ABIT- IS7-E2   478针 的、我上的是塞扬2.4G的CPU、

经大家的帮忙问题找出来了!
是北桥虚焊了,我用手压北桥或把板子的24PIN电源头摇摇有时可以点亮,但有时候摇不好会造成南桥发烫利害,还好我早发现,不然南桥也可能冒泡了。
不过这块板子的CPU核心电压偏低点应该也是正常的
再问一下大家北桥虚焊有什么办法搞吗(我只有一个比较低端的热风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                      知道啥板子吗。。。

网友:
CPU核心供电偏低,先把Vcore搞正常,问题也许迎刃而解。
C0就按FF来修

网友:
谢谢 啊!我以后会常来打扰你的哦,向你学习。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型号是升技  ABIT- IS7-E2 的

网友:
楼主,刚查看了一下,发现ABIT- IS7-E2 这块板却是865PE的主芯片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板的电压是正常的.
关键还是看一下,那么出现空焊,排除CPU座,南北桥外,开路问题与刷新BIOS,主时钟IC与IO也可考虑一下.

网友:
你上的多大的CPU啊?所以不知道你说的电压是否正常~
CO还没到内存呢,按CPU不工作来检修,首先考虑座虚焊~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吧

跑C0一般是CPU问题来着,BIOS解释C0是检测CPU高速缓存

网友:
升技的那款板子好像北桥有虚焊,用手压一下可以亮哦,试试

网友:
也许是北桥虚 是 什么的CPU座子啊。。。是BGA的吗??
要是的话你用测试灯 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底座或北桥虚焊,刷BIOS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