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

楼主(2008-05-13):
一Benq FP556S15寸液晶,进系统后会屏闪,显示BenQ的LOGO跳动,有时拍拍能用个一个小时左右,故障又会重现。请问有哪位大哥碰到过的指点点,谢谢啦!!!!!!!

网友:
可能处理板芯片虚焊或插座排线接触不良,补焊或压紧

网友:
问题~就是电源板~高压线圈虚焊 ~ 及其周边许多零件虚焊~导致的!~

就是电源板的问题~如果你现在还能显示~就赶快补焊~电源板~所有焊点吧!

并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有凸起故障!~

如果已经完全不显示~那就要检查  C5706 or C5707 , FU9024, fuse

网友:
这类问题就是虚焊引起的,注意观察故障表面现象,图像跳动的时候,指示灯什么颜色?在进系统时BENQ LOGO跳动?还是背光闪烁?一小时左右还出现LOGO跳动?

网友:
就是虚焊引起的   这个机器就是虚焊多  。。。。。。。。。。。

网友:
电源部分虚焊了,供电不足导致机器重启了。
仔细补焊吧

网友:
明基的老问题真是一个接一个地表现在各种机型上,看来和Q7T3相近年份的都无一幸免, 惨ing~~~~~~~~~~~~

网友:
补焊板上的 贴片元件  尤其是 无极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