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L开机跑b0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8-05-13):
一块杰微845GVL主板,I/O芯片型号为: IT8712F - A , BIOS芯片型号为:华邦的W39V040FAP , 开机,诊断卡跳过C1后显示b0 就停止了,检查过各主要供电电路正常, 就问,是不是IO或BIOS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是内存和北桥不过,
要不内存换下试试,若还不亮就是北桥了,加焊北桥试之。

网友:
BO的故障,我想30%是内存边100排阻的问题.

网友:
详细检查内存相关条件以及NB~~~~~~~~~~~~~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后查内存条件,才查NB

网友:
像这种故障,如果是华硕的话,十有八九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看法,查看北桥到内存之间的排阻,

网友:
B0当机应该是内存和北桥的事,重点查这两个部分

网友:
我想也是排阻问题.我也遇见过可是没解决.谁解决了告诉我啊

网友:
这么多排阻一个个量吗,2条槽中间也有排阻,表笔都放不进去.呵,能不能说下让我偷学2招.

网友(2008-07-28):
这种问题  有谁有办法解决  BIOS刷过了,排阻量过了 都正常  还是B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镊子掉头刮刮内存槽子,我至少刮好几十片B0了

网友:
手上有块鸿泰845主板,型号没标,客户反映是招雷击。跟楼主板一样:开机,诊断卡跳过C1后显示b0 就停止了,检查过各主要供电电路正常,因为主板没集成网卡端口,怀疑i/o芯片损坏,更换故障依旧。想刷bios,这种没有型号的到哪找。给点建议。

网友B:
如果是BO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CPU空焊了,试下吧

网友:
内存供电问题或北桥虚焊.

网友:
1.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2.检查内存时钟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检查时钟IC给北桥的时钟是否正常
3.检查内存SM电压是否正常.SM电压是南桥发出的相连IO和时钟IC
4.检查内存AD值是否正常.
5.检查CPU是否有阔孔和空焊。
6.检查跳线帽是否跳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BO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CPU空焊了,试下吧

请注意LZ的问题,是跑到C1才到BO的

网友C:
先排除内存是否有问题。不要盲目的去弄主板...在者就如斑主说的。..把内存槽给刮下。或者用酒精清洗下.
  如还不行.查看SB NB  ...

网友:
论坛上BO的贴子好多,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内存是否有问题。不要盲目的去弄主板...在者就如斑主说的。..把内存槽给刮下。或者用酒精清洗下.
  如还不行.查看SB NB  ...

同意楼上的办法。先易后难。

网友:
最近我也有2块是显示B0的!真要好好研究下了!

网友:
有点乱 ,都是有点乱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一下电压对不对和跳线对不对

网友:
电压不对楼主就不发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