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主板

楼主(2008-05-13):
接修一台hp品牌机器,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判断主板短路。
查北桥芯片上电容有几个对地阻值24
主板是915的,怀疑是mos管或者北桥短路。
客户要换板,高兴坏了。可那个破HP背后的键盘 USB等接口都不对
挡板和机箱是一体的,郁闷~~~ 换不了。(客户不同意换机箱,因为是单位的)
后将12个MOS管(3组电源 每组4个)全摘了 都是好的,判断北桥挂了。
可是,这个板子换不了板子 看来只有明天找做机器加工的了
品牌机真的是麻烦啊 ~~~~ :(

网友:
兄弟,你挺历害,有维修经验,电路挺懂的,
品牌机真的累人,同感,但是为了客户也要服务。

网友:
或许是我没看明白,这种现象好多是ATX电源的问题吧,辅助电源的输入漏电,电压不足

网友:
北桥电容阻值24怎么能判断是北桥坏了呢?只要不是直接对地不能这么早就断定是北桥的事

网友:
楼上说得对,24不能判断北桥挂了啊,再查查看。。。。

网友:
直接把他机箱的挡板用切割机挖下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2010-01-14):
没修出个所以然来 也叫维修经验?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阻值24正常的哦。

网友:
改机箱,我经常干.修电脑的手里真的有曲线锯.还真是单为修电脑准备的.就是为了改机箱.

网友:
对。现在都要搞那些锯 就是为了搞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