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8-05-13):
17寸普平显示器。先是不升压。后来发现路板给压断了几条线。接好后白屏。请问是不是视放电路的问题呀。

网友:
继续检查线路板之断线处,或用电线连接断点,视放缺供电电压或块工作不正常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先是黑屏,无高压,发现高压包一脚虚焊,补焊后有高压了但还是黑屏,调高G1电压后就白屏,最后发现视放电路中一三极管坏.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看看释放和 色处理IC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