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锡球的直径

楼主(2008-05-14):
从网上了解到有0.5mm、0.7mm等规格的锡球,对于一个具体的BGA焊接,应该如何选择锡球的真径呢?

网友:
主板上常见的是0.6和0.76的这2种~至于判断是多大的把BGA拿下来一看就非常明白了~呵呵~

网友:
用多大锡球不是你自己选择的。要看桥本身是用多大锡球。。

网友:
可以先试一下,或对比一下也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谢谢

你们回答的正是我要问的,谢谢
你们回答的正是我要问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