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440-8X 64M 启动正常,但显示器就是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8-05-14):
手上一块小影霸440-8X 64M 启动正常,就是可以听到自检通过的“嘀”的一声,但显示器就是显示无信号输入,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滴的一声说明主板通过了对显卡的检测~不亮说明显卡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多为GPU或显存损坏~

网友:
应该有一个1084的管换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