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PCI-E 6550、256M显卡,开机花屏,进系统后正常,怎么维修?

楼主(2008-05-14):
公版PCI-E 6550、256M显卡,开机花屏,进CMOS设置都花屏,但一进WINDOWS系统后就正常,玩游戏也正常,怎么维修?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试换下VGA口的门电路看怎么样~呵呵 ~

网友:
还有这样的现象..没有碰到..等待学习中...

网友:
我也是,启动有亮点~颜色有的变色。可是windows正常~~

网友:
补焊一下GPU,我修好过一个花屏的双敏6500,有时花的!

网友:
谢谢你,有机会多交流吧

网友:
试着加焊一下吧.... 这肯定是哪个芯片虚焊了....

网友:
我修了很多你故障的现象很明显的gpu空焊了,加点助焊剂补一下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