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一块杂牌815EP板.
短接PWR, 不上电, 用手压32786, 启动.
再短接PWR, 不断电, 用手压32786. 断电.
换了一个32786, 也是如此.
求助.
求助

网友:
鉴于你已换过32.768,剩下可以考虑这些:
1 和32.768相连的电容,106电阻
2 IO
3 清洗,加焊SB
参考!!!!!!!!!!!!!!!

网友:
注意,CMOS跳线帽电压,以及是否跳错,如果跳错了,有时候也会出现点晶振引脚就触发,而点触发开关不触发.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可能是主板电池供电问题,再次是南桥接触不好

网友:
对楼上一众高手非常感谢, 实践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