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数据恢复的问题

楼主(2008-05-14):
我想请教一下:看到有手工数据恢复的视频.这个看来要比用一般的软件烦琐.界面象读写W24XX数据块.这种情况是不是用在一般恢复软件无法解决的情况之下可象啄木鸟一样修复硬盘的数据呢?果真这样那我不懂编程的能否学会这神奇的本领呢?在这儿先看看什么文章入门呢?

网友:
可以先看数据恢复技术,,戴士剑写 的,论坛里有下载..

手动恢复出来的,要比用软件出来恢复的完整性什么的要好点吧

网友:
用什么程序打开

我已下载了<数据恢复技术>,31.8M,戴士剑作.谢谢推荐.有个问题请教:解压缩后都标明是PDG文件,用什么程序打开它们呢?

网友:
超星

超星阅读器,解压后一个目录下是一个阅读器,它是在超星基础上才能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我已经下载并注册安装好超星阅读器,很好用就象翻书一样一页页可翻,谢谢指点.

网友(2008-07-11):
用mini reader,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