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机一小时左右会上下有一半花屏

楼主(2008-05-14):
开机一小时左右会上下有一半花屏,何故?

网友:
应该是发热元件接触不良,可以先用纯酒精降温先试一下。

网友:
集成显卡还是?集成的可能是内存性能不良,独立显卡可能就是显示或显存损坏

网友:
多数是内存引起,换条试试看

网友:
元件不稳定把~出现故障的时候``你有手触摸下IC或个别元件有没有发热过大的
若有```把机器关了`改善导热功能``看会不会好转~~

网友:
是MCU虚焊啊,加焊试试看

网友:
发热元件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