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都黑屏,装系统也不行,硬件也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2008-05-14):
我有一块主板当进入到横向条幅走完以后,都没有了反应,显示器灯也出现了黄灯,重新装系统也不行,但是我觉得硬件上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测试了几个重要的测试点都很正常,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的的问题。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很大,
先要排除其它硬件的可能,你这个问题应该就是硬件的问题了。和内存方面比较有关系

网友:
你这个问题肯定是硬件的问题。呵呵。硬盘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死机还是什么问题呀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我以前有台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原因是内存条质量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