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问题

楼主(2008-05-14):
三星763MB,接手后能点亮,放置大概2分钟后突然跳出亮度菜单,自动在调节,拔掉菜单按扭跟主板的连接线后,继续开机,现在的问题是开起来能点亮,但是指示灯一亮一灭,按一下开关按钮,再开起来绿灯亮着,但是黑屏。测量电压50V不升压,行场芯片BOUT电压为0,请教怎么维修,先谢了。

网友:
先把菜单按钮换新再连上主板看反应,如还如前查MCU及存储器

网友:
现在已经拔掉菜单按件了,接上电源后5秒钟就绿灯闪烁,但能显示画面,能持续多久没测试,但是只要按电源按钮再开回来,绿灯依旧闪烁,50V不升压了,画面没显示.

网友:
估计你的问题应该是 MCU 有问题
上次我就 修了一个 和你的型号一样的机子   当时是 摸一下MCU就可以开机  在摸一下就 关机了
晶振啦什么的都换了  就是不行   最后断定是 MCU  有问题
看看能不能 对你有什么启发

网友:
看来是这个问题了,MCU又没的换,只能退还客户了

网友:
有意思,我还没碰到过,看来以后我也要注意注意才行

网友:
还是不死心啊,会不会是那个元件不好了,一加热就失灵了,然后行场振荡就保护了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我把面板的按钮全换了,故障排除,但是我用万用表单独测按钮时没测出来.你自己全换了试试吧,我那个机子是联想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电脑,换上MCU还是一样啊,第一次开机能亮,过会就闪绿灯,然后关了再开,绿灯在闪,屏幕是黑的,50V不升压,行场震荡芯片BOUT电压0。有时候甚至继电器在跳,绿灯不亮,但过一小会绿灯就闪起来了,是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也是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