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8-05-14):
我在淘宝买个2手PC3000 ,ISA版的。

发现电源板上的12伏和5伏指示灯不亮 , 且把power in 插电后power  out 无电压输出 。

我用电源给硬盘供电后,把数据线插在PC3000 上 ,硬盘不能识别 。 (我已GHOST完PC3000程序,可以正常进入界面。 )

请教这是PC3000的毛病,还是我使用的问题?

网友:
USB是要插的.

USB是要插的.
那个串口线是ST用的,修MT盘不用的,当然也不用插电啦.

网友:
还有问题,编辑过帖子。。。
。。。。。。。。。。。

网友:
请教这是PC3000的毛病,还是*脏话*作问题?

我看不懂意思

网友:
打错字了,顶一下有人明白么、

网友:
最好能上张图

网友:
灯不亮的话你DOS系统也会影响
你说的不识别的意思是?是2、4灯不归位还是???

麻烦楼主说清楚一点

网友:
看了半天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郁闷。
你修MT要COM线干什么。..
 没电压..看下你的电源输入有没有进去。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