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这么高 正常吗?

楼主(2008-05-14):
今天朋友拿来个现代17纯屏显示器,说是好象进水了,插电试了下听到里面有轻微的啪啪响,电源灯不亮,怀疑是电源部分坏了,跟着线路测,发现电源芯片第一个脚电压很高320-1000来回的跳(芯片型号G5643D 五个脚的),把芯片拆下加电测 电压320V 也不听见响了,想问下第一脚320V属于是正常的电压吗? 要不是应该是多少? 高手说下 谢谢 本人是个新手
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了这么多年 没见有这么高的电压的,你用的是什么仪表。

网友:
数字万用表啊~~~!!!!我也郁闷啊~~~!!!

网友:
先把板烤干
用香蕉水把进了水的地方洗下
不洗干净有很多地方查吧正确的
那个电压不正常 应该在300V左右的

网友:
电源芯片第一个脚电压很高320-1000来回的跳?????
怎么来的这么高呀,,,,

网友:
数字表则电源块中管子C极或行管C极电压会无规律闪动----因其为高压脉冲,有可能击坏仪表,慎测

网友:
没见过电源部分有这么高电压的,匪夷所思。

网友:
我有两块数字表,一是UT60C,另UT60F,UT60F的频率档量程较高,比如测开关管C极的电压,用UT60C测是一稳定的直流电压,换UT60F就成跳动的电压了,新表就这样,因为开关管C极还叠加有高频脉冲信号

网友:
是不是测错了。还有就是热地与冷地搞错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