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了一阵后,老是出现黑屏

楼主(2008-05-14):
这两天,不知怎么回事,我的液晶显示器,经常出现黑屏,关掉重开又可以,但过一阵还是出现黑屏!

网友:
拆机检查主板与高压板间的接插件,并将高压板进行补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接触的事 , 什么牌子的。      。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如果你的显示器比较新,灯管应该没有问题。怀疑高压板了!

网友:
是什么机器  什么型号  但从描述看  我也 怀疑高压板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不象维修人员,连机型也没报上~~~~~~~~~~~~~

网友:
看看高压和电源附近的电容 是不是有鼓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要提问 首先要学会提问~什么牌子显示器 大概多久黑一次  黑的时候指示灯亮什么颜色还是黑了

网友:
高压板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