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装不了驱动

楼主(2008-05-14):
有一块845gl主板,网卡不集成。插上8139网卡,可以认出,装不了驱动,网卡好的,三条pci都不行。插上测试卡显示FF,可以正常运行。请教各位老大,主板坏了吗

网友:
一般是南桥出了问题,遭过雷击吧,一般发生在雷雨天过后,建议雷雨天不要开电脑,并拔掉后面的网线,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软件方面的原因,主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换过系统,不行,还是装不了驱动,谢谢两位

网友:
换网卡估计应该可以吧...如果不行应该是板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XP端口有冲突..试试手动

网友:
机子可以正常运行,插诊断卡显示FF,可能是PCI插槽的问题吧`~用洗板水洗下试下,不行的话就搞个槽~~

网友:
可能是网卡的问题,这种情况遇到过,换个网卡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2楼的观点,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还是装了一个USB网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