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5-14):
顶星845主板,开机时,电源风扇转下就停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现象应该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先查下3.3和5V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一般是MOS!!!!!!!!!!!!!!!!!!

网友:
主要是板短路,查CPU的供电,场应管有没有短路;跳线脚有没有插好;如果是在机箱里面,还要查机箱面的开关好不好。

网友:
这是电源短路引起的电源保护

网友:
先查查电源和风扇是否完好匹配

网友:
加电  检查CPU供电  供电正常的话换一下IO   试一下

网友:
下管有板上用二极管测接近0,但是拆下来测正常

网友:
我怀疑是PWM的问题。但是没有代替的。谢谢各位的热尽帮助。

网友:
下管对地打阻止接近于0吗?     问下你是打的那个极

网友:
照你说的那样,应是短路保护了 主查CPU 内存显卡供电

网友:
我想LZ应该是测的下管G级阻止为0    所以判断为电源IC坏

网友:
电源风扇转下就停了,是什么意思,其他供电电压是否还有??说详细一点,好帮你解决

网友:
一般的时候就是CPU供电的问题了,但是你说的太不详细了,所以不好说。

网友(2008-11-19):
楼主应该把检修过程说给大家听。大家才好回答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