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不上电

楼主(2008-05-14):
我的一片D600的主板不小心将L77与地短路,然后D108就烧了,换后又烧,该怎么维修

网友:
那你就的考虑换 IO 了,他直接与D108 相连的,

网友:
D600的IO就容易被烧,建议换一个.注意它是BGA封装的哦

网友:
换了I\O,变成待机0.06了,是不是I/O没有换好?

网友:
建议你重新做一遍IO试试吧,

网友:
建议重做一下,还有还不行就的看南桥了,还有可能南桥也给烧了

网友:
不上电的主要原因:1.I/O
                            2.南桥

网友:
为什么不问问DELL维修顾问,这个人底细不方便说,只能说当今修DELL的机器,就属他了!不说妄语!QQ:109811560

网友:
他有的时候不讲,可能觉得我门问的问题太幼稚了或者太忙,不愿开口了

网友(2008-09-30):
是谁啊?麻烦给下QQ啊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