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g71f+无法闭电源

楼主(2008-05-14):
显示器通电后有显示,且显示正常。但无法显示器的电源按钮关闭显示器。
按钮是好的,有4V电压。
哪里有显示器电源开关机电路,请告诉我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 开关 到MCU之间的通路有没有问题?    有可能是 MCU或ROM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开关机电路有多种,有通过MCU控制的,有通过PWM芯片控制的,具体的你要理一下电路才能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大家也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