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HP1000打印机能正常自检,连接打印的时候,提示无墨盒。。。
谁知道什么毛病
打印机

网友:
换个墨盒就得啦!要不就复位.清零.解码.

网友:
那是个激光打印机。
主板也换了。还是不好呀。
是不是,齿轮有问题呀

网友:
我倒,大哥呀,说的都不清楚,明明说的提示没有墨盒吗,怎么又出现个激光打印机呀,郁闷,自检没有问题的话,说明机器的问题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机器没有问题的了,照你的说法,应该还是电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好象是清零才行,如果还不行就换粉盒............

网友:
HP的激光打印机 好像不需要清零吧!

网友:
脱机打张测试页试一下(开机状态下用笔芯之类的东西按一下数据线接口下面圆点),如果能打印,那就检查一下数据线和重装驱动程序。不能打印那就是打印机硬件有问题,那要看情况才能说。

网友:
主板我换了。
脱机也不能打印,

网友:
首先换一个硒鼓看看,如果换了可以就是硒鼓问题,否则检查机子和硒鼓连接的触点。确定触点连接正常如果换过主板的话就检查触点和主板连接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