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SB和NB是否坏掉的方法 有哪些?

楼主(2008-05-14):
有什么方法来测量SB和NB的好坏。。。。。。

网友:
很多,发烫,烧糊是一个依据,还有其它,
SB:3V DUAL,USB线,PCI 32根线,IDE数据线,到IO的线,到声卡的5根线,
NB:到CPU\AGP\DDR的信号,有集成显卡的量一下VGA接口.
你那块8IPE1000-G NB坏也有可能(插下NB撒热片闻一下有没有糊味),只是我修到的大部分这种情形都为SB或者AGP槽坏,所以最好要量到才换,
修好后回复一声.

网友:
我是这样判断南桥坏了的

测量南桥附近的一只电解电容,阻值为零,将其拿下看到进入南桥里面的线路,用小刀割断,结果进入难桥的电路阻值还是为零,而外面的电路阻值已经不为零了,故判断南桥短路了,用不着焊下网卡芯片,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南桥坏好判断,北桥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