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A问题加电无限

楼主(2008-05-14):
我这有一个联想的E600A的问题加电无显,开机电流是0.70A南桥有复位信号,但不走卡,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谁有E600A的图纸供看看

网友:
如果不跑代码,打一下北桥的阻值和CPU的阻值吧

网友:
北桥的 阻值多少为正常呢 ,此机的 CPU 是坏的

网友:
CPU坏了,你先换一下CPU试试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不走卡,加焊显卡座也不行,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呀,没有呀版主有吗

网友:
同求该机的开关机电路图

网友:
兄弟们这台机器终于复活了,最后俺决定换南桥,给搞定了,这是背老大做的,他只让我多看少动手.

网友:
楼上的老大有点像我以前的老大啊

网友:
新手看问题

学习学习,一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