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 1201i打印机故障求助?

楼主(2008-05-14):
各位大侠:
      朋友给了我一台旧的联想1+1 1201i打印机,该打印机是装电信宽带时连电脑连打印机一块买的,打印机几乎就没有用过(可能就将原机带的墨盒用完后就没有再用了),摆了有两年的时间.昨天拿回来后买了一个黑墨盒,没有买彩色的.拨掉墨盒上的标签,装上墨盒,网上下了个"联想1+1 1201i/1204i"的驱动.装上后进行打印头清洗校正,但打出来的东西总是缺了几行,比如说打一行字,这行字的中下部份一整行总是有一条1mm高的区域打印不出来,我怕是打印机放得太久了,与打印头接触的软线路接头有问题,我就用橡皮擦擦干净接触点,但打印出来的效果还是一样,墨盒是新买的,应该没有问题,这玩意特贵,怀疑了也不能随便再买一个来试,真郁闷呀!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看看有没有得搞?先谢谢了!

网友:
机器闲置太久打印头堵塞了

网友:
打印头堵塞,温水泡,针管吹,闲二年最少修两天

网友:
不怕两位笑话,我一直以为打印头就是墨盒,能不能指点一下打印头在哪个位置?怎样才能卸下打印头?

网友:
联想1201是打印头和墨盒一体的吧,可在网上找一个说明手册,内有拆卸简单清冼等,清冼未必成功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买的墨盒的问题,这个机器的打印头在你新买的墨盒上的,机器本身没有打印头的,你还是得换个墨盒看看.

网友:
是呀,这个机器的打印头应该跟墨盒是一体的.但墨盒是新买的呀,花了140大洋.要想拿回去说人家的墨盒有问题人家肯定不干.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
忍疼再买了一个墨盒,装上去后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墨盒的问题了,请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好吗?

网友:
先确定一下肯定是此打印机的问题!换在别的电脑上试试,换数据线试试,确定是打印机的问题再看一下你所说的:与打印头接触的软线路接头有问题,我就用橡皮擦擦干净接触点,接触点你擦的时候有没有墨水痕迹?有的话仔细看一下触点的连接线有无被墨水腐蚀断路?都正常的话,只能拆机看排线是否接触不良,主板上驱动是否损坏.最好能拍几张故障时打印的照片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