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B200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8-05-14):
今天接到一台B2000。(我很少修笔记本,也不会,一般只修一下主板和液晶)客户说开始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我拆下来一看,问到味道。估计是那里烧了。后来我再问客户。客户说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关了机的。半夜里味到有烧的味道。估计是没有把适配器的插座断了电。我一听肯定主板那里烧了。
   后来我就拆开了。看一测是CPU附近有一个MOS管烧了。还好不是8脚的。(因为我没有笔记本的配件)我在主板上找了一个换上。没有问题了可是我开机还是不行。后来我又发现内存附近还有一个东西烧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下面的图上有,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我量了一下是通着的。所以我就用主板上的保险电阻装上去了。一开机正常了。。好高兴呀!!还有拆机的过程,特别那个屏轴盖,不上先拆那个盖。是先拆下个键盘。再拆那个按键板的。我就差点把右屏盖弄断了。还好我发现在的早。。。在这里我也给大这送上这本子的BIOS,有人需要下吧。

网友:
这个故障呢,就是由于MOS管烧短路了,导致图中的保险电阻烧毁,LZ故障解决的很彻底。

网友:
学习维修本本中.............

北落师门 -3 骗分帖

网友:
请问保险电阻烧了怎么还是通的~

网友:
保险电阻是怎么个阻值呢?看图上应该是0欧姆的呀!

网友:
标有HMR的不是一般的保险电阻,这个是精密检流电阻,用普通的0欧电阻来代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