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管巨烫!!!

楼主(2008-05-14):
斯巴达克845PA主板.开始是12V短路  查到一个上管坏了  换上又烧..
后来换了个电源IC  (100%没问题)      好了...但开机一会换上的那个管就会非常的烫....换了好几个管都一样的效果..
后测得此管G极电压2.6V   而另里相供电的上管G极是2.0V
两个上管的G级电压不同?   不解中...........请高手支招..!!!

网友:
看下和这个管G极相连的小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次遇到的故障跟你的类似,后来我用示波器看出了场管G极的波形不对,而电源IC的周边电路又查不出什么异常,最后只好再找一颗电源IC换了后好了。

网友:
控制上管的电源IC 后面还有控制这个电源IC的另一个电源IC吗    跑跑供电电路看下

网友:
G极接着一个 2R2  的小电阻然后就接电源IC了  插下电阻量了有2欧   没问题....
电源IC也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总共就一个电源IC   型号是ISL6563   四边引脚的那种非常小的IC..

网友:
看看电源IC外围的小元件,我遇到过一次是IC的供电电阻变大了

网友:
全部所有东东都换,PWM、MOSFET、滤波电容……

网友:
确定一下这个小4边电源IC 附近有没有或者相连的大点的电源IC
     如果有的话一般起控制这个小电源IC的作用   观察下CPU座那一块

      顺便问下你的是采用上下管供电  还是采用上管加快恢复2极管供电

网友:
就上下管..  没有快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 这么恐怖!!!  能说下为什么吗?

网友:
IC供电电阻和G脚接的电阻换掉   主板内层烧糊有短路

网友:
要是内层有短路 怎么办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哈....问题解决了...
在非常郁闷的情况下.....咳!!!!
把电源IC附近的小元件全换一变..o.k!!!

网友:
全换了?       有没注意是换电阻换好的  还是换电容换好的

网友:
没有...呵呵...我也是报这试试的心态换了...没想到好了 ...这就叫什么猫赚耗子嘛..呵呵

网友:
晕 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是你的运气 你应该有点耐心啊 一个一个的换 看到底是周边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也让我们长点经验啊

网友:
是换电容好的还是换电阻好的,楼主说清楚一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一个的换  换完了估计我也挂了 ..20-30个啊...我就一下全换都换好长时间..
开始我也想确定是哪一个元件坏的...我随着那个上管的G极跑线就经过一个2欧的电阻就直接到电源IC了...   2欧电阻是好的   而电源IC附近也没有和它连着的.. 一生气就全换了  还真好了 ..下次在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调好心态慢慢来了...

网友:
供电IC还要换

网友:
电容怎么换的呢,电容的参数不知道啊,怎么换呢。是论大小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IC是一早换的...  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
学一招, 原来这些小元件也是这么的重要

网友:
以前也有遇到过  不好解决  再遇到的话  就全换试试了  。。。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斯巴达克845PA的,也是烧坏管子,下次我再也不用斯巴达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