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r505dc上风扇掉电

楼主(2008-05-14):
这机不上硬盘,风扇一切正常,上代码卡也会掉电。。各电压正常。。头痛啊。。。。各位帮帮忙

网友:
二极过的5V电压不对造成:给给二级5V管换了就OK.

网友:
如果找不到原管也可能将电压直接短过去.

网友:
我不上风扇一上硬盘也会掉电哦。。只上一个代码卡也会的。。

网友:
是啊就是5V电压过的不稳了所以你给5V外设拿保证不会掉的.

网友:
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哎,我看不懂,可以说说是什么意思吗?谢谢了。

网友:
好的。我看看。。这机原来是开不了机的,做过北桥

网友:
谢谢。。机已修好。。。就是楼上说的5V不正常

网友:
对吧谢谢我吧 :(

网友:
应该不是二极管,是三极管或MOS管。

网友:
应陔是系统5伏后面的二级场管带负载差

网友(2009-04-13):
能说的 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