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501A和537AA颗粒能混用么

楼主(2008-05-14):
如题,有根条子缺501A颗粒,手头上只有537AA的,不知道能不能上
颗粒编号是一样的
[
]
现代

网友:
颗粒好象不能混用哦,即使能工作短时间内也会坏的

网友:
估计也是这样,上回客户拿来一根条子,上面有529A,533A,501A,530A等好几种颗粒,说是刚从淘宝上淘来的,只要上稍大点的游戏几分钟内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