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478主板CPU无复位

楼主(2008-05-14):
刚接到一块QDI478主板用假负载测CPU座复位电压是0.5左右,.点RESETCPU座电压没跳变.
  请问这我现在 该那里查起,.以前学习的时候没有讲过复位电路.所以不会修复位电路.

网友:
先检测下 rest脚 电压是不是高点平 如果不是的话 检测到南桥的电路 如果是的话 重点检查下北桥的工作电压

网友:
各电压,时钟。
      复位针有无电压变化
       南桥旁晶振
      复位电路
      I/0
       南,北桥
     大致这么多吧,   你的复位针无变化,看看5V 到复位针的线路故障可能性大些

网友:
查复为针冒 有无电压,(3。3V      5V)
如无 跑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南北桥的工作条件,u的rst是由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