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灯管有个坏了 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8-05-14):
有听有一个朋友说 他说 在网上看到过关于 四个灯管坏了一个 保护了 使屏幕亮了一下 就黑了 然后就把那个高压部分脚最多的那个IC上 空出一个脚 显示正常了 现在就是3个灯管在工作 没有出现保护现象 不知道这个脚是什么脚 有知道的朋友 告之一下 !~~~ 小弟我万分感激 !~~~~~有事您Q我

网友:
这个方法在群里面有的,把IC的保护功能去除。

网友:
我是新手...想知道怎么看保护脚......能否告知怎么加如你的群吗???

网友:
找IC的管脚定义,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这个你要看IC的型号的``比如说1451就是15脚``
要取消的话`先了解IC脚位的功能``

网友:
这个你要看IC的型号的,比如说1451就是15脚。要取消的话先看IC脚位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