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主板上IO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8-05-14):
一块技嘉8IE2004主板,IO是ITE8712,能正常开机,但IO温度过高,进系统蓝屏,从宏嘉848P上拆了个8712装上。,不通电了`~请问是不是技嘉的主板IO只能用技嘉的换呀?手头上没有这种坏板

网友:
这种问题回答了N次了。技嘉板的IO一般是专用的,别的板上不能拆代。你注意看下那后缀。

网友:
GB 注意一下这个的。 这种主板上面的IO就是注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