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一会后CPU供电降为0V,屏幕无显示诊断卡跑26.

楼主(2008-05-14):
主板开机一会后CPU供电降为0V,屏幕无显示诊断卡跑26键盘无反应.主供电管没有控制电压,无法冷启动,必须强行关机,关机后又可以正常启动,但一会又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不知道  期待高人解决~~~~~~~~~~~~~~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路元件的好坏

网友:
化                     自动休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所有电源供电管换一遍啊...如果还是没反应的话.....不是座坏了就是桥坏了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供电场管
都是嫌疑对象,最好更换一下

网友:
CPU供电降为0V,屏幕无显示诊断卡跑26
这不会是真的吧,是不是跑到26后,CPU才是0V呢

网友:
按照无CPU供电或者偏底的方法来修

网友:
26有时已经是可以开机的呀..尤其是对于集成显卡来说..CPU不供电的话..我一般是看旁边的MOS管和电容..还有就是电源IC. 再复杂就不会了...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中场管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检场效应管有没有电压,检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换
一一查吧

网友:
查电源IC  到CPU的VID0到VID4
IC的供电
等等
MOS管子代换下。如果软击穿呢

网友:
应先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它的供电线路之类的,再看显卡供电.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不足把  查电容 换常管 不行 换 IC

网友:
富士康主板开机显示代码00

5.12地震后,主机摔在地上了,随后就开不了机,用检测卡检测显示代码00,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