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8-05-14):
一块ASUS  P4B266-C  ,测试卡跑AR,内存2.5V供电只有0.9V  我换另一个同型号板子(好板子)上的供电模块4500结果只有0.31V,直接跑00,CPU都不过了,这是什么问题啊?CO  C1都过了,好板子上是2.5V正常,知道的告诉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LZ说的供电模块是MOS管吧      跑下内存供电电路有几个MOS管 和上拉电压是否正常  量下它门的电压好坏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主要看0.9的电压 和哪个管子通了。 就可能它坏了。。

网友:
把相连的 常管测试一下 大多内存电压低都是供电管除了问题!

网友:
跑下内存供电的线路,看看电压是怎么过来为内存供电的啊!!

网友:
查内存接口边的三极管和8脚场管的供电脚是否正常。。。。。。。。
2.5V 和1.5V 是正常的。

网友:
跑内供电路一定能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