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8-05-14):
ibm r31开机不显示,电源灯亮,但无法启动,隐约可以听到硬盘滴答滴答的声音,光驱灯常亮但亮度随着硬盘滴答声不停的变化,不知是否主板上电源有问题。
硬盘

网友:
晕!没有人进来说一下吗?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显不显

网友:
你先跑一下代码啊,看代码是多少确定问题才好去排除啊.像你这样,一个开要不显示人家怎么帮你解答呢?

网友:
今天早上开机后发现只要一直开在那,过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显示了,似乎主板哪里供电不足。

网友(2008-12-11):
我也遇见过一台是这种情况的,还没有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