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1845GVM的I\O问题

楼主(2008-05-14):
  技嘉81845GVM板不能上电.我第一时间就是检查I\O.但是我发现它用的I\O型号是:8712F-A.
  我就奇怪啦!8712F-A的POW的相关脚是:71.72.75.76.啊!但这板上的相关脚为:103.104.106.107脚啊.照分析应该是8712GB才对啊!我就搞不懂了.
还有,我短路POW键103.106.107脚电压也没有反应.麻烦大家帮我讲解下.

网友:
IO必须是                         8712GXS-GB

网友:
见过很多GA的板上面用的IO并不都是带GB的~
既然知道脚位,触发时测量相关脚位是否有电压跳变来判断故障在哪里!

网友:
就是没有跳变.是不是I\O挂了??

网友:
75PIN有高电平吗?PS-ON到IO有跳变吗?71PIN有高电平吗?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IO挂了!!

网友:
GB并不是在8712后面,是在下面一行最后二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