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板ATX3.3V偏低.北桥发烫

楼主(2008-05-14):
杂牌845PE板ATX3.3V偏低.CPU供电也偏低.北桥发烫.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挂了的可能行很大 为撒子要20个字啊

网友:
先测一下3.3V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嘿嘿,换的东西多了

网友:
打下CPU供电电感,NB供电管的对地阻值是否偏低~再详细的测量下内存和AGP的AD线~
不知道你的3.3短了没有,具体数据是多少~

网友(2009-12-12):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板子 不知道是不是324 或是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 还是什么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