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4):
有人修过 HPC1769 显示器黑屏的 故障吗 ?
G1 电压-160 强制降下来图像就正常了
单选投票
, 共有 13 人参与投票
1. ()
30.77%
(4)
2. 有人修过 HPC1769 显示器黑屏的 故障吗 ?
61.54%
(8)
3. G1 电压-160 强制降下来图像就正常了
7.69%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黑屏

网友:
这是明显的负压过底,这条线路很简单,很可能是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不是降下来,是升上去吧,从-160升高正常的吧.有几个电阻及电容坏了吧
[
]

网友:
没错,一定是G1电路出现问题,正常电压-30-45v左右,看看三极管是否失效和几个电阻及电容是否失效,我想应该不难查

网友(2008-06-22):
回复 网友A:
G1电压正常为-24到-75V.看厂家设计不同而不同.

网友(2008-11-07):
肯定G1 电路出了问题,查查G1 电路,好简单的

网友(2009-01-13):
这个问题好解决,如果实在查不出来的话,在G 极对地接一合适的电阻就行了.只不过是亮度不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