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黑屏

楼主(2008-05-14):
型号:BENQq7c3
病状表现为: 按下开关后,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无显示,和关机一样的黑屏。是不是明基的通病?如是要怎么来维修?更换C5707?还是更换线圈?
望大家给点意见、、
[
]
通病
黑屏

网友:
那你要仔细的看一下屏幕是否有显示内容了,如果的确有东西显示,只是灯管不亮,那么是高压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你最好先对内部电路做一个仔细的检查,这样才能更准确的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传个图片,我们帮你看看。你把图片传上来
:)

网友:
这是BENQ液晶屏的一种通病,问题是电源和高压板那部分,主要是高压板那几个三极管C5707坏了,一般换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真的...又学到一招了........三极管C5707

网友:
三极管C5707全部换上还是没有用、、下步要怎么做呢?

网友:
查一下C5707附近的224电容是否起鼓。

网友:
楼主你看看这个 对你有帮助吗?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17-1-12.html

网友:
0.22UF电容能否用其它电容代替?

网友:
明基的线圈坏得并不多,Q7C3还是先解决好C5707 FU9024 801保险 0.22电容 还有全面补焊再说,补焊一定要补高压线圈的针脚,5707的损坏主要就是来自这个问题,虚焊后引起尖峰电压击穿所致~~~~~~~~~~~~~~

网友:
160V0.22UF电容能否用其它电容代替?
可用 250V0.22的涤纶电容 代换

网友:
和我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2008-09-29):
换完三极管后,还不行再查查保险,外形类似电阻的

网友:
我的遇到得是0.22电容炸裂 换上 一会儿就又发热

网友:
搞OK的话就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