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问题

楼主(2008-05-14):
今天我碰到了一个怪故障!一块技嘉865主板网卡出了问题!我自己有买了一块网卡插伤去用也不行!网线没有问题!怎么搞都是没有进入得数计包,只有发出得数计包!郁闷死了啊!请大家帮帮忙!我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主板集成网卡也是一样!在此谢过了!

网友:
应该不是网卡本身的问题~
是设置不对或是外部网络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你试一下重装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网卡                        坏了

网友:
降为10M半双工试试.一般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BIOS放电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
系统我都从装了!boss设置也修改过了

网友:
那么是不是网卡IC损坏了换一个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常见于打雷下雨天以后,多半是遭了雷击,如果上述的方法不管用的话,多半是南桥的事了,

网友:
PCI信号连SB和网卡,如有断线或SB坏或网卡本身坏都会引起PCI设备不能使用.用PCI治具一般可以量出.

网友:
换别的PCI擦超呢?

网友:
换了ic也不行啊!系统重新装了n边了!还有boss放电!我看多半是南桥坏了!有高人告诉我怎么用万用表在pci上测出连接南桥得电压!怎么测!要测那几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