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奇怪问题

楼主(2008-05-14):
1.电脑好的时候没有一点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时间说不定,硬盘就偶尔发出像钟表一样的滴答的声音,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挺过去,大多数是运气不好的情况就是蓝屏 ,蓝屏的代码为 0x0000007A,还有什么atapi.sys address f8385ca8
问题补充:硬盘检测过,没有问题坏道,是不是 内存也 可能问题 ?

网友:
跟内存也有关系的
检查内存看看
在不行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跟内存也有关系的!!   检查内存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主板对硬盘的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