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杂牌液晶屏,暗黑

楼主(2008-05-14):
15寸杂牌液晶屏,调不亮,暗暗的,拆开来看,灯管没有坏,还是亮的,那位高手说说是什么问题?是驱动板吗?
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有没字符呢

网友:
可以看到,不是全黑,屏幕就好像是灯管不够亮一样

网友:
第一次拆灯管所以不清楚灯管的亮度是不是粉红状态

网友:
你的显示器有几个灯管?如何确认没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没有问题,又能够显示淡淡的字符或者图像,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不应是粉红色的,如果灯管两头没有发黑,就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灯管是白色的,白痴............................

网友:
看看屏有没有影有的话 是高压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