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维修资料[汇总]

楼主(2007-08-15):
网上找到的,希望对大家修本本有帮助!

联想全系列笔记本 清除BIOS密码大全.rar

网友:
给有需要的人,联想旭日410昭阳E290等拆装指导

拆装指导,可以参考,高手就略过.

The information of XR410&amp.rar

网友(2007-11-04):
联想15系列-MITAC-7233

从其他地方搜集来的,经过了些整理后再度呈现,里面的内容不错。

网友:
联想全系列笔忘本 清除BIOS密码大全

联想全系列笔忘本 清除BIOS密码大全

联想全系列笔忘本 清除BIOS密码大全.rar

网友:
联想A550图纸

联想A550图纸,与大家分享!

联想 A550 .pdf

737.5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联想 v22电路图

联想 v22电路图
联想

网友(2007-12-22):
联想,IBM笔记本维护软件

昨天我从国外网站偶然见到这个软件,由于本人没有维修过本本,不知道有多大的用处,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发出来给有本本维修和维护经验的朋友看看。新手不要贸然试验,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希望了解的朋友多发表意见。

IBM Maintenance Disc v1[1].72.zip

网友(2008-02-12):
联想迅驰二代A600MB-0915图纸

联想迅驰二代A600MB-0915望各位笑纳. :D :D :D :D

943.8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8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联想旭日125F BIOS文件

里面有三个版本~ 都是我从网上收集到的~
已经测试了压缩包名为旭日125的文件~
其他文件待测,不过提供出来大家备用吧~

网友(2008-03-20):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2.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3.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4.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5.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6.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7.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8.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9.rar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part01.rar

网友:
我整理了一下 给大家

Lenovo ThinkPad R61, R61e, and R61i笔记本维修使用+拆解手册[原文].rar

网友:
联想V90技术培训材料

联想V90技术培训材料,单个文件上传限制2M.....

网友:
联想、三星的FN组合键

联想篇
联想的FN组合键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图标表示比较有个性,即使是笔记本老手都有可能看不懂某些快捷键的图表哦。FN+F2:接通/断开无线网卡信号

FN+F3:显示器切换 FN+F6:静音/解除静音

FN+F8:增加屏幕亮度FN+F9:减低屏幕亮度

FN+SCRLK:等于按下BREAK键
FN+INSERT:等与按下PRINT SCREEN键FN+DEL:等于按下PAUSE键
三星篇

Samsung的快捷键都很简单,提供的都是最常用的功能,但新出的X系列和P系列机的FN快捷键差异很大,例如X10和P25。
现在介绍FN快捷键以巧的X10为主,补充说明P25。
FN+ESC:将机器置于等待状态。(P25为:FN+F5)

FN+F2:电池状态显示
FN+F4:切换显示器(P25为:FN+F7)FN+F6:静音(P25为:FN+END)
FN+F7:打开关闭SPDIF输出 (P25为:FN+F8)FN+F11:相当于按下NUM LOCK

FN+F12:相当于按下Scroll lock (P25 为:FN+F10)

FN+上方向键/下方向键:增加/减低亮度

FN+左方向键/右方向键:增加/减少音量 (P25为:FN+Page Up / Page Down)

下面两个快捷键只适合于P25
FN+F11:相当于按下Pause

FN+F12:相当于按下Break

SAMSUNG快捷键中比较有特色的是FN+F7/F8,可以直接打开或者关闭S/PDIF输出,

而关闭S/PDIF输出端口可以节省一定的电能从而少量的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网友(2008-05-13):
联想 天逸80A图纸

联想 天逸80A图纸刚下到的,不知道论坛有没有重复的,我也没有搜索权限

2个分卷我给合并起来——漫天飞版主

联想 天逸80A .pdf

网友:
发一些联想的BIOS

发一些联想的BIOS要的下载吧!

网友:
联想V21BIOS
手头正好有一份,是我同学原来备份留下来的,我也没有用过.如果刷好了说声

网友:
联想 昭阳A500G笔记本BIOS

联想 昭阳A500G笔记本BIOS  这也是  新潮科技小俊  要的BIOS ,大家都来分享下

网友:
联想V66图纸

联想V66联想V66

1.8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8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联想V22的BIOS

联想V22的BIOS

网友:
lenovo 旭日150图纸

lenovo  旭日150图纸

915.48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lenovo 旭日150图纸DCL5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