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保险能随意换吗

楼主(2008-05-14):
一天虹845主板,在开机排针与南桥之间的一贴片保险烧掉了,与之相连的电感也烧掉了。

那么贴片的保险能随意换吗?我看也有不同的型号的。

还有这块地方的贴片保险是作哪里保险用的?南桥?

听客户反映,这板子烧掉已有段时日,但还能使用,就是不大稳定。

网友:
当然不能随便换....每个保险都有额定的作用...如果你乱换保险上去...如果有其他零件有短路...那时候烧的可就不一定是保险了....所以...保险虽然作用都是一样...但不能乱换...

网友:
看不到图片,猜的话应该是前置USB的保险~LS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一般情况下更换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
有谁知道现在主板上大部分贴片的保险的规格型号?

本人知道贴片保险有颜色之分,目前有黑色和绿色

表面上还有标有数字的。见过110、160、200、1×1的

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最安全的就是同型号代换把!....补字!!!!